请求590+的故障??

楼主(2008-09-30):
请问一台欧陆590直流装置

在系统合闸给定使能的情况下,590+报 0*F003故障信息,

请教高手这个故障一般是怎么处理的或者是哪里的问题引起的呢

谢谢指导~~~~

网友A:
我有拆机590+的主板有需要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拆机590+的主板有需要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

你好大概价格多少???多少成色的新??

网友B(2008-11-15):
电源板故障

网友C:
电源板出问题了,,左边部分

网友D:
把守339和好324换掉试试。。

网友C:
不是那两个芯片的事》》《》

网友E:
是不是驱动电路出故障了

楼主:
伊利老师,大概是哪个部分的 元件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C:
必须要专门送去维修了,,您自己解决不了的,,一测就知道那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F:
此F003故障本人也修理过百例,但我们单位是要收费的。

网友G:
此F003故障本人也曾修理过近 百例,但我们单位是要收费的。

网友C(2008-12-16):
特价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