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8-09-30):
   我是刚入道的新手,炉上用的冷渣机的变频器MM440出现故障F0002过电压,测量电源电压没问题380v,额定电压在变频器规定的范围内。三相异步电机甩掉变频器后可全速运行,怀疑变频器更换另一个变频器(新的)仍是老问题,还是出现F0002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A:
加个制动电阻试试

楼主:
这是一个11kw的电机,不需要加制动电阻吧

楼主:
在变频器跳闸的瞬间,速度猛地一高,频率也猛一高接着跳闸

网友B:
变频器频率给定是什么给的?模拟量给定?还是通讯给定?查一查给定量是否跳变?很有可能是频率给定计算错误,造成溢出形成的

楼主:
是模拟给定20mA还有电压10v两种给定量

楼主:
在变频器跳闸的瞬间,速度猛地一高,频率也猛一高接着跳闸出现F0002

网友C:
同意通讯网的说法

楼主(2009-03-27):
谢谢,已经搞定是,机械故障引起再生制动产生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