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奇怪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9-30):
各个同行: 今天在开发一机器时碰到电机干扰PLC脉冲输出问题,造成位置不准确. 情况是一启动旁边的电机伺服会转动一点.但PLC并没有发命令. 此问题到底如何解决?烦请师傅们请教请教.

网友A:
一般就是接地和使用屏蔽线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建议你把PLC中的FG线取掉,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