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314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请教各位兄弟:

现有一CPU314-1AF10-0AB0/V2.0,该CPU不支持OB86,现在其中一个机架时常发生

掉站现象导致CPU停机,CPU诊断如下:

All modules are ready for operation     01:07:11:374 am  09/27/08

Module monitoring time started            01:07:08:987 am  09/27/08

STOP caused by I/O management       01:07:08:501 am  09/27/08

请问如果可以知道是哪个机架有故障,还有如何才能实现掉站(即带电插拔)时CPU不停机.

网友A:
300系列不支持热拔插(也就是带电插拔时CPU不停机.)

以上~~~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300系列不支持热拔插(也就是带电插拔时CPU不停机.)

以上~~~

那有一个模块偶会发生掉站现象我怎样去判断呢,而且从CPU诊断区看持续的时间只有几秒钟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别热插拔啊,不容许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