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固件的问题?

楼主(2008-09-30):
现在新出的cpu一样要升级吗?
新的cpu固件是什么版本?
西门子的plc好像没有类似的问题吧?

楼主:
怎么没人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般买到手的CPU都是没有升级的,应用CONFlash将其升到相应的版本就可以了.至于版本号,根据自己的需要了吧,当然跟其他板卡也有一定的关系,看其他板卡正常工作时需要的CPU的版本号

网友A:
如果要是扩建的工程需要购买板卡,订货时需要注意订货的型号一定要现有CPU版本号支持

网友B:
CPU还要升级嘛,我可不知道啊,呵呵,我是初学者啊,刚刚接触拉ab的plc,

楼主:
当然跟其他板卡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些板卡如果你买的型号版本高的话,低版本的CPU不支持。比如CNBR/E在13版本的CPU程序中是不存在的

网友C:
可以加进去的

楼主:
低版本的CPU升级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D(2008-11-27):
一般刚出厂的CPU都是低版本,如果你的编程序软件的版本比较高的话,可以用CONTROLFLASH(RSLOGIX 5000要完全安装)重新刷新一下(建议用ENBT模块,速度快,注意刷新不能中断,否则模块就废掉了)

网友E(2009-02-16):
刷版本是啥意思啊,我不明白了,不是下载程序么?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