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准吗

楼主(2008-09-30):
现在有些电磁炉带电量测量功能,不知道这个准不准

网友A:
肯定不准,忽悠消费者~~~显示越少越说明节能~

网友B:
其实是表示输出功率大小,是个参考值,不能以此为依据。

网友C:
只能做为参考依据,主要涉及无功计量问题,肯定不准确。

网友D:
挂个电度表试一下

网友E:
挂个电度表试一下 ------支持!

网友F:
技持挂电表,校验一下

网友G:
用电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厂商喜欢做的-------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I:
就向什么直流变频,省电之类的,忽悠人

网友J:
与实际功率相匹配,对照一下.

网友K:
少听奸商忽悠

网友L:
呵呵;这个厂家如果想做准也不难;就是不知厂家是否会把这个参数打个折扣;

用的时候加个测量功率的设备对比一下;

网友M:
奸商就会忽悠人呢。

网友N:
用的时候加个测量功率的设备对比一下。

网友O:
挂个电度表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P:
误导消费者的,还是以电度表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