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知道氩弧焊机的原理吗?是否有资料!谢谢你能指教!

楼主(2008-09-30):
各位大侠!有知道氩弧焊机的原理吗?是否有资料!谢谢你能指教!

网友A:
期待中,我也想要份~~~嘿嘿

网友B:
这方面的资料没见过,也很想了解。

网友C:
你可以参考电源网有关资料。www.dianyuan.com

网友D:
不知对你有用没有?

一, 什么是氩弧焊
      氩弧焊即钨极惰性气体保护弧焊,指用工业钨或活性钨作不熔化电极,惰性气体(氩气)作保护的焊接方法,简称TIG.
      二,氩弧焊的起弧方式
      氩弧焊的起弧采用高压击穿的起弧方式,先在电极针(钨针)与工件间加以高频高压,击穿氩气,使之导电,然后供给持续的电流,保证电弧稳定.
      三,氩弧焊的一般要求
对气体的控制要求:要求气体先来后走,氩气是较易被击穿的惰性气体,先在工件与电极针间充满氩气,有利于起弧;焊接完成后,保持送气,有助于防止工件迅速冷却防止氧化,保证了良好的焊接效果.
电流的手开关控制要求:要求按下手开关时,电流较气延迟,手开关断开(焊接结束后),根据要求延时供气电流先断.
      高压的产生与控制要求:氩弧焊机采用高压起弧的方式,则要求起弧时有高压,起弧后高压消失.
干扰的防护要求:氩弧焊的起弧高压中伴有高频,其对整机电路产生严重的干扰,要求电路有很好的防干扰能力.
      四,氩弧焊机与手弧焊机的工作电路的差别
氩焊机与手弧焊机在主回路,辅助电源,驱动电路,保护电路等方面都是相似的.但它在后者的基础上增加了几项控制:1,手开关控制;2,高频高压控制;3,增压起弧控制.另外在输出回路上,氩弧焊机采用负极输出方式,输出负极接电极针,而正极接工件.
      五,氩弧焊机的工作原理
氩弧焊机在主回路,辅助电源,驱动电路,保护电路等方面的工作原理是与手弧焊机是相同的.在此不再多叙述,而着重介绍氩弧焊机所特有的控制功能及起弧电路功能.
      氩弧焊机要求氩气先来后走,而电流则后来先走(相对气而言),这此都是通过手开关控制实现的.
当焊机主开关合上后,辅助电源工作,给控制电路提供了24V的直流电.手开关未合上时,24V直流电通过电阻R5使Q2导通, CW3525芯片的8脚经过T形滤波器(L5,C5组成,抗干扰用)对地短路,此时,CW3525处于封波状态,电路无输出;手开关合上时,24V直流电通过电阻R4, R8使Q1导通,Q2基极被拉低而关断,24V直流电通过电阻R6, R7使Q3导通继电器J3A吸合,使控制气体供给的电磁阀工作,给焊接供气.而8脚电位由于缓起动电阻,电容的作用缓慢增长,经过一定时间,CW3525开始工作,电路开始输出功率.这样,电流就较气延时供给延时时间由缓起动动阻,容值决定).
      电磁阀为气体供给控制器件,当继电器J3A合上,电磁阀中的电感线圈获得电流,产生磁能,把铁块吸离气管管口,气体通过电磁阀供给焊接.
      手开关控制电路中,电感线圈L1~L4及C1,C2起到防止干扰而使手开关误导通的作用.
手开关合上时,由于Q3导通继电器J3A吸合,电磁阀打开供气.辅助电源向电容C17充电.而由于热敏电阻RT4,RT5的限流,使得手开关不到于因电流过大而损坏;
2,焊接结束,手开关断开后,Q2导通,CW3525 的8脚电位被拉低,电路停止输出,而C17上仍充有电能,它通过R6,R7放电供给Q3导通,保持电磁阀导通延时供气.实现了焊接对电流,气体的控制要求.
      高频,高压电流的产生与控制
      产生:氩弧焊机的起弧需要高压,为了能在手弧焊机的基础上产生高压并送到输出回路电路

http://www.bondeit.com/news/hangongjishu/2007/410/07410102428713FGA6J586G441496I1.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