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桥的工作原理、常用交流电桥的种类

楼主(2008-09-30):
什么是交流电桥呀?
网上没找到

网友A:
电桥是用来测直流电阻的,分单臂电桥和双臂电桥,测量范围有所区别,我们双臂电桥用得多,做得最多的是测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不平衡率不能大于2%.但我知道一般的工厂基本都没这设备,最多用个摇表和万用表测下没啥问题,基本就送电了.电桥的优势是精度高,是万用表无法达到的.

楼主:
能按照题目详细点解释吗?

网友B:
交流电桥--> 是由电阻,电容或电感等元件组成的桥式电路,交流电桥不但可以测交流电阻,电感,电容;还可以测量材料的介电常数,电容器的介质损耗,线圈间的互感系数和耗合系数,磁性材料的磁导率和液体的电导率。

百度搜的

楼主:
太简单了!有详细电的吗?

楼主:
我想知道交流电桥的电路图和工作原理

网友C:
要想知道的更详细一些,只能上网搜搜相关资料了。

楼主:
可是没有找到呀??有没有具体的网址呀
??

楼主:
是来帮我一下呀!!!!111

楼主:
这个好像比较偏呀????

网友D(2008-10-31):
我这里有交流电桥原理图

楼主:
怎么联系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