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角度传感器的特性

楼主(2008-09-30):
没有听说个这个,
到底是是什么?
一道考试题,多谢了

楼主:
这是什么呀???????????

楼主:
网上搜不到!有了解的朋友吗?

楼主:
有了解的朋友吗?
着急!!!!

楼主:
怎么还是没有人呀???

楼主: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呀?

网友A:
旋转角度传感器的种类很多,有光学的旋转编码器、电磁感应的、线圈感应的、电容的,还有电位器式的电阻的,各种传感器的特性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把需要测量的角度转换为可以读取的电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无触点角度传感器
将机械转动或角度变化量转化为电信号,无触点的测量转动角度,输出模拟电压信号。
特 点:无触点、无噪声、无磨损、低转矩、灵敏度高、可靠性高、360°转动、高频响应特性好。
适用范围: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的测量和监控系统中。尤其适于机械变化频繁、环境恶劣、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的场合。如交通、航空、医疗、电子、机械、纺织、军工、船舶、冶金等诸行业。
倾角传感器 采用高性能磁敏感元件,利用重力摆结构,可无触点的测量倾斜角度。品种多、角度范围全 特 点:体积小、灵敏度高、寿命长、耐环境污染、抗振动等 适用范围: 特别适用于运动频繁的场合,耐水、油等恶劣环境,用于水平姿态角的测控 ,平面定位等系统

楼主:
谢谢了,可是没有具体点的那

网友C:
多了,角度(旋转姿态陀螺)、角位移、角速度、角加速度。。。
你想要测什么物理量?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高新路25号
Tel: 029-88218407, 88232010
Fax: 029-88218407
www.dchi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