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流的探讨

楼主(2008-09-30):
一个100A的C型微断,能否躲过一台75KW电动机空载启动电流?假设电机是在检修后短时试运行的工况下,周围又没有更大容量的开关,你会用这个100A的微断带吗?(电机为只经过该开关直接启动)

楼主:
看来没人对这问题感兴趣,这其实是个很现场很实际的问题

网友A:
75Kw要150A,100A

的10的7达12然12的12-13

,100A制75Kw使

楼主:
的7达12倍,12倍我还是头次听,学习了.

我的前提是,一电机是台正常的电机,二空载启动.所以,我决定试试.

网友B:
危险

我的前提是,一电机是台正常的电机,二空载启动.所以,我决定试试.

万一电机不正常呢?

1.一般都不会冒这个险,为什么要冒险呢?

2.一般试电机先把

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

相当于Y-△降压启动

可以降低启动电流

再找个大一些的空开试

3.注意安全,有人监护,戴上绝缘手套,脸侧过

请多指教

网友C:
呵呵,楼主做好系统越级跳闸停电和保证人身安全的预防工作后(包含防火),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做好系统越级跳闸停电和保证人身安全的预防工作后(包含防火),可以试一下。

网友E:
不能用,危险!

网友F:
如果开关质量过关,可能可以的,但有很大的危险性.

网友F:
建议最好别去尝试....

网友G:
75KW电机的启动~额定电流远远超过100A,合闸马上会掉!

网友H:
最好不要试,如果你硬要试的话,就加装接触器试吧,这样会安全些

楼主:
偶知道,空载启动和负载启动电流一样,也知道电动机一般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还知道一般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已经考虑到电机的启动电流,小坡说的启动电流远大于100A倒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按想想看师傅说的电机的启动电流最大能达到12倍,要跳开关的可能性就大了,我确实是头一次听到12倍这个说法,不知道有没有啥依据?恳请指教!

这台电机是台水泵的电机,进水了,绝缘相间,对地均为零.解体,抽转子,干燥后,除了有两相间绝缘为0.5外其余均很好,但有一相直流电阻偏差太大,故不敢试机,电机返厂处理.现该电机已取回,并重新安装好,投入使用了.很遗憾,没有试机(当时我不在现场).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一是想知道75KW 额定电流139.2A的电机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少,二就是想试试开关的质量,微断是施奈德的,是临时检修电源用的.微断前一级是从配电房出来的,是个塑壳开关,人民电器的,但只有80A,如果试机,跳此开关的可能性大,配电柜是抽屉式的,操作时安全还是有保障的,最多就是跳开关了.,如果把80A的开关换成160A,估计试机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刚才看了个帖子,刚好也是75KW的电机,有个哥们说250A的空开还小.非常同意大家对安全的重视.我在这里不探讨设备正常运行时的选型问题.强调的是电机没有任何故障的前提下,空载试运行,还是短时的,当然这可能又会牵涉到开关质量的问题,呵呵

网友A:
线的10的12-13

网友I:
最好不要冒险,哈哈。

网友J:
  按全第一

网友K:
75Kw要150A,100A

网友L:
我们是上班的,不是玩命的,这样的事我不会作

网友M:
做这样的实验,有意义吗。

网友N:
电机没有任何故障的前提下,空载试运行,还是短时的,100A器可以的。75Kw机空载电流为40---55A

网友O:
100A开关而且还是C型的,带75KW的电机有点小。

网友P:
站远一点,拿长一点的木杆来合匣不就得了,^_^^_^,不过这微断还真不好接线。

网友Q:
是挺危险的

网友R:
别试   我用过75KW的   启动  测量电流要在700以上   生命可贵呀  400的  也许能试

网友S:
不想好好活着就试试,自己可以算一下啊,启动电流算你5倍就可以,那DZ47的空开能用,我还挺佩服你的,还想试。你牛

网友T:
即使成功也没人会用。

网友U:
学工控自动化加QQ群:70915707,我们一起学习,一同进步

网友V:
用电气还是应以安全为主,

网友W(2008-11-13):
我建议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电话:13679181225

网友X:
           不能用.电流超过了

网友Y:
做这个实验,完全没有意义,并且没有安全!

网友Z:
做这个实验,完全没有意义,并且没有安全

网友AA(2009-03-29):
大家好我也是一个小电工有不懂的问我我有不懂的请教大家1058067811口口号

网友AB:
太不安全了,最好不要试验,这不是小电流的电机,要是20a以下的电机还可以考虑一下试验,这个额定电流都有150a左右,起动电流最小也有300a,肯定跳开,如果确定电机没问题,为什么不在空开前面接线进行试验下呢?

网友AC:
断路器不是会跳闸吗?    怎么还要注意安全呢?  电流大了就跳了嘛     它的瞬时脱口电流是多大,可分断电流是多大?  大不了就是跳了  合不上闸,才比额定电流大了50A,不知道会不会爆炸,不知道有多大的危险性。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本人菜鸟   请高手说下  。

网友AD:
肯定无法躲过,即使是电机空载启动也悬。在额定状态下,电机额定电流肯定大于断路器的100A,必定要跳闸

网友AE:
哥们,安全第一啊。不要去试。

网友AF:
安全第一啊,  电机电流至少有150A,假如没有良好的灭弧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AG(2009-09-02):
这个确实会跳,我曾试过22KW的电机,接32A的开关,也是C型的微断,结果跳了

网友AH(2010-02-21):
功率高就用软启动嘛。直接启动危险的很

网友AI:
楼主试了没有啊,把结果告诉大家吧,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到底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够悬的呢,启动下来就好了,就怕没启动起来就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