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怎样做一根零线?做一根零线需要些什么材料?

楼主(2008-10-01):
今天我用一根2米长"四分白铁自来水管"把它打进地下,然后在白铁自来水管上端接了根4平方的单芯线,把这根4平方的单芯线作为零线用,再接通另一根火线(火线是2.5平方线),打开1.5匹空调、冰箱、照明能正常启动正常工作,这是用万用表测电源电压为220伏.但是再继续打开电解热淋浴器(2000瓦)时,照明灯一暗电解热淋浴器自动关闭,这时空调、冰箱、照明也能正常工作.如果把空调、冰箱、照明等电源全部关闭,就单独打开电解热淋浴器(2000瓦)时,淋浴器能免强启动正常工作,用万用表测电源时电压只有180伏.听别人讲:这根零线导电不够所以电解热淋浴器不能正常工作.

请问:如何解决把所有电器同时打开(电解热淋浴器(2000瓦)、空调、冰箱、照明),这些电器能正常工作,这根零线还需要怎样改进?自己怎样做一根零线?做一根零线需要些什么材料?

另外再问一句,供电局的零线是怎样做的?

谢谢各位朋友关注,谢谢各位朋友指教,再次万分感激.

衷心祝福各位朋友国庆节快乐.

偷电也好!歪门邪道也吧!实属无奈网友所谈的危害性、不道德等等一些忠言,这些我也懂,我也能接受,但是一个人连正常的生活支出已很难应付,况且电费就要200元左右,如果生活能应对这200元左右电费的话,我想极大多数的人不会去用生命的代价换200元左右电费.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大家的良言,如果有更好的能解决以上的办法谢谢推荐.最后能否告知解决办法还是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不管供电局的是怎么做的,都不要私自去做!!!!!!!!!!

这太危险了!!!!!!

不要玩火!!!!!!

网友C:
                             大哥 直接自杀更好

网友C:
哪天家用电器因为电压低而烧怀一两个

网友C:
就太不值了

网友D:
不是自己做的,零线是变压器中线

网友E:
零线是变压器中线,

网友F:
这样是不是可以省点电啊?要不怎么要自己搞零线呢?

网友G:
一根太少了,最少要三根,2.5米一根,相距5米一个中间用6号的扁铁连接,你试试看会好吗?

网友H:
不知道楼主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很危险啊,安全用电哦...

网友I:
低压电气盲    可怕

网友J:
     引用想想看的

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危险啊

网友K:
这样非常危险!

网友L:
楼主是不是别有用心,要注意安全,这可是电老虎

网友M:
1、楼主的系统是否过时了?你做的接地线接地电阻大,接地电阻压降大,如果有人碰触你的零线会触电的!

2、现在的系统都有漏电保护器,这样做漏电保护器会跳闸停电!

网友N:
、楼主的系统是否过时了?楼主你在干什么啊,你在窃电吧?

网友O:
危险,太危险了!!!!!!!!

网友O:
像是窃电的

网友P:
呵呵,如果只是自家用,建议:1.你把地线当作零线使用是很危险的  2.只有有原电源,才能选用零线的连接方式.

网友Q:
你的 零线那去了,须要做这个接地线,电业局的零线是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的,你这个只能是接地。

网友R:
太危险了!

网友S:
你想偷电,这样很危险的。

网友T:
你在搞怎么好也只能算作地线,你只能减小你那条线与变压器中性点之间的电阻才能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U:
想偷电呀,不知道灵不灵!

网友V:
拜托,想偷电用用别的办法,这样无异于自杀!!!!

网友W:
上有老 下有小     偷电=自杀                        兄弟你是不是想吃皇粮呀~~~~~

网友X:
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你把家里的主电路用6个平方或10个平方.火零线都接供电局的,加个漏电保护开关,你打的接地庄下好可以做地线用,这样使用很安全.不要自己做零线那样很危害的.

网友Y:
你是想偷电吗?????

网友Z:
一火一地制在我国解放初期用过一段时间,因为不安全后来取消了。如果实在想用就的加大接地体与地的接触面积。我想如果你真是生活所迫的话少用点空调就有了,并不是所有人都用空调的。

网友AA:
你胆子不小,劝你别拿生命当儿戏,其实你的电费一分都不会少交。

网友AB(2010-09-24):
你的方法我用过,我以前是电大的学生,如果想要合适的接地方案,……这里不便发言,加我QQ吧,1104705987   ,在哪里详谈,不要听他们不懂的瞎说,什么自杀啊,都是瞎扯淡,只是他们不会弄而已!

网友AC:
杩欎釜鎴戜篃鍋氳繃,鐢甸樆澶ぇ,鐏场寰堟殫,浣嗘槸鐢佃〃鐨勭‘涓嶈浆

网友AD:
也只有电大的学生敢这么做.

网友AE:
还是不要这么做  !!!!!!!!!!

网友AF:
你做这个当做辅助地线或者认为是重复接地还可以,要是当零线,只能说明你要偷电!这种自己做的零线其实很不可靠,既不安全,有使得你的跑表电压过低,有时低得连电脑和电子式节能灯都启动不了!何况现在很多居民用户的进户电器开关都换成漏电保护器了,这种开关遇到你的假零线立即跳闸,你也没法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