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MINCRO WIN4.0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10-01):
在用MINCRO WIN4.0编程的时候,编译经常会出现上升沿和下降沿无端的报错,我就把提示错误的地方删了,再下载,下载之后在吧刚才的程序删的部分重新加上,我删除的只是上升下降沿,重新加上就等于跟原来的程序一样,在编译就没问题了,真是奇怪,西门子也解释不清。

网友A:
比较奇怪

可以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楼主:
换版本是没有用的,我从SP1,一直用到SP6,一直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奇怪,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没听说过~~

网友D:
用过S7-200,绝对没遇到过

网友E:
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一直用3.2的

网友F:
上升沿和下降沿是有标号的,楼主是不是在线修改的?

楼主:
绝对不是在线修改,我自己检查过格式完全没有错,S7-200我自己用了两年多了,应该不是编程的问题,我估计是软件的问题,或者我什么地方操作不当

网友G:
是有点奇怪???????????????????????????????

网友E: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H:
使用10多年了,2.0,3.0,4.0所有的SP*都用过,大量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没有发生LZ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