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电源灯亮,ERROR灯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0-01):
一台LQC240拌合机 ,在开机时或在正常运转时突然计量控制面板不起作用,此种问题还不是经常出现,

频率在一天一次左右,经检查发现:欧姆龙PLC电源灯亮,ERROR灯亮。先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排除此种故障?谢谢!

网友A:
连接上电脑看看

QQ  727815050

网友B:
ONLINE 看看呀,找出故障点,查手册看看ERR的故障代码。

网友C:
呵呵;有手编器的话连上查一下;程序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D:
最好用笔记本在线看一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在查相关的故障代码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什么工具,我是一个操作手,徐工出的LQC240拌合机,今天干活时,又出现了这种毛病,手动称量、自动称量均不起作用。只好把PLC供电的220V电压关闭,过一分钟后上电后又正常。今天反复了好几次,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线路哪儿虚对地了?以前我们一台西门子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F:
连接模块接触不良.检查连接处。

网友G:
路过,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H:
干扰问题

网友I:
接触不良.检查连接处。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J:
有没有人解决过这种现象

网友K:
这个是程序问题

网友K:
不可能是干扰

网友L:
PLC24V电源过载或者瞬间短路

网友M:
这是PLC严重的内部ERROR造成的

网友N:
存储卡故障

网友O:
我以遇到过该问题,1.先把扩展断开;2.断开24DC供电;3.ERROR逐步检查。

OK了

网友P(2008-11-11):
我想不应该是程序问题,应该是接触不好造成的,可惜不能联电脑查一下

网友Q(2009-03-01):
看程序查找故障

~!@@~

网友R:
解决了没!?????????????

网友S:
什么型号?

我是专门写搅拌站程序的,我也用Omron的PLC。

网友S:
如果这程序稳定使用过一段时间,程序上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你将PLC每个模块拆下,用皮老虎吹干净,再装上试试。

PLC里面灰尘积聚过多,如果覆盖了电阻、电容的管脚,会让这些元器件参数发生变化。

注意:不要用空压机的气吹,含水的!三联件过滤也不可能完全滤除。必须用皮老虎。

网友T:
皮老虎是什么啊?皮老虎是什么啊?

网友U:
欧姆龙的PLC垃圾.尤其是简单型的

网友V:
是否被人黑了?钱是否按合同支付了?

网友W:
什麽型号的?我有编程软件,要不给你监控看一下,如果是CP1L的还好说通讯线就是一根USB线,几块钱;要是CPM1A等等那就惨了,一条线就要1000多大洋!

网友X:
路过,学习了。

不过想问下,皮老虎是什么啊?

网友Y:
使用环境太恶劣,给PLC搞一下卫生。

网友Z:
都什么人物,电池没电聊。害扯

网友AA(2009-04-22):
皮老虎就是手动压缩空气

网友AB:
接触不良.检查连接处,干扰问题

网友AC:
有可能是plc有问题了,换个plc看看

网友AD:
不是好清楚,建议先检查接线

网友AE:
cpu 报错看一下ROM电池 做一下复位

网友AF:
什么型号的PLC?如果是带电池的换块电池试一下,要不就在线看一下出错信息,应该不是致命的错误

网友AG:
不是程序的问题,我也遇害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里面是池问题,断电再送电就好了

网友AH(2009-07-22):
对:MALIANG512 关于

都什么人物,电池没电聊。害扯

内容的回复:

如果使用5年左右,基本上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