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唐山味儿不浓老师

楼主(2008-10-01):
请教唐山味儿不浓老师
我几台西门子变频器同一时间都显示F002故障,可实际母线也没有欠压,而且一天同时出现两次。这是什么问题?硬件不会有问题吧?新的才用了一年多。这个故障报警能在参数里设置禁用吗?

谢谢!

楼主:
6SE7018系列

网友A:
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西门子自动化网站的资料

网友B:
直接去他的空间留言吧user.qzone.qq.com/38458699

网友C:
报F002属直流母线电压过低,.这一般属硬件问题,和设置无关

网友D:
是变频器,还是逆变器呢,在同一个整流电源吗

网友C:
对:千山独步 关于

可实际母线也没有欠压,而且一天同时出现两次。这是什么问题?硬件不会有问题吧?新的才用了一年多。这个故障报警能在参数里设置禁用吗?

内容的回复:

实际母线欠不欠,你也看不到,如果电网电压过低,母线电压一样就低

网友C:
国外对电网电压要求比较高,但中国电网电压往往差的比较多,特别是稍微偏僻写的农村,差的多了就会报警。  或者平常还可以,突然旁边有个大设备启动,造成短暂低电压,也可引起以上情况。

网友E:
看看P0210=380 OR 400
P1240=1   还有P2172=? 也可以适当增大此值,看是不是等于540

网友F:
看看你的制动单元的进线是不是有松的地方,或有震动导致制动单元的进线插头松!

网友G: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二手拆机都是现货

楼主:
这个报警能不用吗?我的意思是通过设置参数来不用他,因为我手头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