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计数器里计的数在每次下载程序后都会清零,有啥解决办法吗?

楼主(2008-10-01):
RSLogix5000,CPU是L61,程序里的计数器计的数在每次下载程序后都会清零,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在线保存数据后应该不会清零啊

网友B:
我刚做了个AB的  也用的L61,没关心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看下 有时间一些讨论下。

楼主:
但我每次下载程序后所有标签里的值都编程0了,而不是下载程序前的值!!

是不是RSLogix5000里有啥选项可以选啊??

网友C(2008-11-05):
同意1楼,你需要将程序在线保存的,

也就是说,AB的寄存器都是断电保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