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300

楼主(2008-10-01):
VLTFC300.在使用中出现变频器报警,为14号故障(接地故障),故障都是在停止运行,但不断电得情况下,再次启动就报14号故障。断电重启后故障可消除,电机,线路都完好,换同样一台变频器设备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是变频器那里出了问题?请给与答复。将不胜感谢!

网友A(2009-05-14):
你的变频器用多长时间了,排除电机对地短路或者变频器对地短路故障后,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变频器故障,内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