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和地磅连接

楼主(2008-10-01):
求救:我厂地磅上的电脑坏了,换了一台。但地磅计量系统安装完后,打开计量系统,称台读数却没有读数。到底是什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通讯端口被占用导致的?

如果通讯端口被占用是怎样知道了解的?是不是在电脑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项看?但我看不出来。

那台计算机有一个打印机端口和两个通讯端口COM1、COM2。

把数据线接到COM1,打开计量系统,选择自动称重就马上出现“计量系统出现错误”的英语提示栏(我不懂英语,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我再把数据线接到COM2,打开计量系统。计量系统设置里,称台接入串口是1,称台读数却没有读数。再把称台接入串口设置2时,也是马上出现“计量系统出现错误”的英语提示栏(我不懂英语,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楼主:
请问高手:

怎样知道通讯端口被占用?

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