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运动控制器 视觉 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8-10-01):
摩森达得到德国设计公司最先进的多轴运动控制技术方案,性能稳定可靠,高精密,电机运行噪音小 2、驱动控制21集成模板上,让你减少另外购买驱动器的价格,降低成本.体积达到直径2MM 3、可以根据需要实时对多种参数进行设置,包括最大加速度、最大速度、加速运行和位置保持时电机线圈的电流大小、微步细分分辨率、波形发生器和脉冲发生器的参数等20多个参数。 4、采用RS232串行口:插糟控制,方便连接,最高传输速率16520BPS-22000BPS 53路高精密增量式编码器输入。计数器位数高达24位。最大范围0~16777216。控制板可以检测出电机上是否有负载,并且可以读出负载的强度及高速圆弧和直线插补. 速度范围0.1-800微米/秒挡位可调100.重复定位精度:0.002微米/多个编码器.分解精度:0.0125微米整块板就是一个微型的精密自动化回路控制系统。 624DC输入。另各有8IO输入口,1500VDC的光电隔离。 7、每个电机各有一组限位开关输入口。步进.伺服无刷电机1秒可达成2000/90000.8、提供WINDOWS开发库函数,可用VCVBDELPHI等软件进行软件开发;

 9、拥有强大科技技术远程控制系统,10,产品已经成功应用在金丝球焊机点胶机/折弯机/钻孔机/弹簧机/冲孔机/车床/铣床/绗缝机/ POI 激光切割/激光雕刻/激光焊接机/激光打标机/植毛机/绘图仪/开牙机/火花机/绕线机/印刷机医疗数控精密仪器上。摩森达同时,专注为客户提供各种步进电机/马达.微米陶瓷马达.伺服电机产品及设计配套的相关的PLC人体界面:WINDOWS2000界面扩展CPU组态.CAD编程.LCD触摸屏. 温度/红外线检测系统CCD视觉检测报警系统管理:软件最高传输速率16520BPS-25200BPS机器人界面控制软件,提升了客户研发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创造利润的数控应用解决方案。OEM订购代理欢迎来电洽商

网友A(2013-02-16):
精视控制技术专注于机器视觉和影像系统的解决方案,积累了多年的应用经验,服务于国内外机器视觉、医学影像系统用户。特别针对机器视觉系统自主研发的高端视觉控制器,致力于打造机器视觉系统及医学影像处理器最佳方案供应商。

FVC310一款高性能的无风扇视觉控制器,采用Intel Core 2 Duo2.0GHz处理器,通过真空铜管导热系统和铝镁合金结构散热,高效无风扇低功耗运行。采用全密闭、紧凑坚固的设计结构,防尘耐高温、抗震动和抗冲击能力卓越。是一款小巧、高效、安全的影像和视觉控制器。

FVC310提供1PCI插槽扩展常用采集卡控制卡2个千兆网口、6USB2.0(其中内置2USB2.0应用加密狗更安全)、2个串口、32G固态SSD存储、可选8位可编程DIO或内置32位光耦隔离IO。丰富的I/O接口使视觉控制器更方便集成到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应用得心应手。

Xvision是一款更精准更灵活的视觉应用软件,提供全套视觉工具和功能包:一维码和二维码识别读取、尺寸测量检测、模板匹配和定位。满足绝大多数视觉系统要求。

配合FVC310FVC320系列硬件视觉控制器,集嵌入式软件、硬件和应用于一体,完美整合为功能强大、应用灵活、高效稳定的视觉系统。为机器视觉系统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

整套视觉系统可提供视觉控制器硬件定制、嵌入式操作系统定制、嵌入式视觉软件功能定制化服务。软件、硬件、应用完美结合确保了整个视觉系统的安全、可靠、高效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