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系列电机求助

楼主(2008-10-01):
一台设备上准备用两台Y280M-6 ,55KW的电机,使用在液压站油泵上,属于不是很频繁启动.我准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不知好不好,各位高工看了有什么高见或更好的方案??急!!!!!!!!!!!!!!!!!

网友A:
加个热继,没问题

网友A:
加个热继,没问题.........

网友B:
很好,星三角OK,也可以使用软启动,这种不频繁启停的,用变频器太浪费。变频器最大的功能应该是调速,没有这方面 的要求,应该使用其他成本低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