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BB的CBF6.2版,说明书上是必需安装在WINDODS 2000下

楼主(2008-10-01):
请教下大家,ABB的CBF6.2版,说明书上是必需安装在WINDODS 2000系统下,我在XP系统下也能安装,且软授权也能装入,但CBF不能起动,显示紧急模式已到期,关闭.此时硬件锁也是已装上.有没高手能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现在好象到8.2还是9.0了.

XP是能用的.

网友B:
你装个 Win2000 很麻烦吗?

最好在 Win2000下安装。

在XP下安装每个组件 都会报错,报错的正是硬件锁 (Hard Lock)驱动服务。

加密锁都不认,你还玩 什么软件。。。

V8.1以后的版本才是 推荐在 XP下运行的。

网友A:
安装时不要选择LOCK就能在XP下用了.自己玩可以,不要用于现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个 Win2000 很麻烦吗?

最好在 Win2000下安装。

在XP下安装每个组件 都会报错,报错的正是硬件锁 (Hard Lock)驱动服务。

加密锁都不认,你还玩 什么软件。。。

V8.1以后的版本才是 推荐在 XP下运行的。

不是不装2000系统,仅仅是想试下,在Win2000系统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不要选择LOCK就能在XP下用了.自己玩可以,不要用于现场运行.

请教下,安装时不要选择LOCK就能在XP下用了,LOCK是软授权.我现在正常运行的AC800F系统,在2000系统下的VIS显示no 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