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问题

楼主(2008-10-01):
那位改过电焊机,就是把交流的改为直流的,我想不会就加几个二极管这么简单吧,那位改过透露一点好吗!!

网友A:
这种难度非常大,还是不要轻易去改动。

网友B:
简单改制的话加几个二极管就可以。关键是耐压和电流足够!

网友C:
什么类型的啊,如果是电阻焊我还可以帮忙喔,

网友D:
很麻烦的不好弄!

网友D:
很麻烦的不好弄!还是不要轻易去改动。

网友E:
没改过,应该很麻烦!

楼主:
有改过并成功的吗?我想了一下,应该还要加个电抗

网友F:
与换台电焊机没什么区别.

网友G:
不好改,?? 同意14楼

网友G:
??? 你用不上多少东西

网友H:
改动特别麻烦,只有焊把线和接地线‘电源线可以用,不如从新买一个

网友I:
最简单就是加二极管,加转换可交直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