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补偿电容的好坏

楼主(2008-10-01):
工厂低压配电柜都有补偿屏,有时断开或接入一两个电容,在功率因数表上表现不明显,是不是电容容量有问题,大家是怎么判别电容电好坏,一般多久更换电容?

网友A:
我一般是用电表卡电流,在交流接触器吸合时如果电流太小或没有那就是坏了,还有看外部有没有鼓胀,漏油等.

网友B:
看外部有没有鼓胀,漏油等.

网友C:
一楼的主意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一般是用电表卡电流,在交流接触器吸合时如果电流太小或没有那就是坏了,还有看外部有没有鼓胀,漏油等.

同意!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E:
你的工厂低压配电柜补偿屏上没有三相电流表吗?另你的电容量和负载都有多少?

一楼的办法常用。

网友F:
一般是用电表卡电流,看外部有没有鼓胀,漏油,冲放电原理!

网友G:
我个人认为接触器坏了呢?这样测量有用吗?科学来不的虚假,要认真对待才行?!

网友H:
一楼的办法我也常用,但需要补充一点:卡电流前先测一下电容器的3个端子是否有电压,因为接触器触点损坏,即便是吸合了,但电容器并没有工作,不会有电流,会误判电容器损坏。

网友I:
接触器坏了再测量嘛???????????????????????

网友J:
放电后用电容表量......

网友K:
功率因数表上一都有手动和自动却换,打到手动,把一个个电容充电看下就知道了,比如16千伏安的电容电流大概是20安,这时看下电流表应该有20A,加一个电流就增加20A的电流。如没有,在排除是接触器和保险管,控制电路没问题的情况下,说明电容有问题,不能冲放电要更换了。还有就是可以冲放电,但检查电容外观,有鼓起的,那种电容也要尽快更换。

网友L(2013-03-31):
上面说的方法都可以,还有就是内部漏电电流会变高会烧保险或开关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