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B132M1-6和YGB132M2-6到底有多大不同?

楼主(2008-10-01):
YGB132M1-6和YGB132M2-6到底有多大不同?中心高都是一样的,如果都是B5的,互换应该没问题的吧?

那种横着安装的辊道小电机,没有地脚的,也应该是属于B5的吧???

网友A:
   里面定子的长度不一样,功率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的,定子铁芯的长度不同。

楼主:
如果相同功率的话,能不能互换使用????

1和2这不是产品序列的意思吗?

网友C:
1和2这不是表示产品序列,是铁芯长度代号。

电机的功率也不可能相同,如果相同,铁芯号、中心高应该一样(速度相同的前提下)。

网友D:
铁芯的长度不同

网友E:
机座号.外形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和2这不是表示产品序列,是铁芯长度代号。

电机的功率也不可能相同,如果相同,铁芯号、中心高应该一样(速度相同的前提下)。

中心高都是132啊,一样的;如果是B5形式的电机,那应该可以互换的吧.

那种横着安装,没有地脚的电机也应该是属于B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