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富士电梯的问题

楼主(2008-10-01):
前两天接修一台富士FRN15LM1S-4C的变频器,因为淋到雨,烧掉一个100安的模块和5个光藕。换了一个150安的模块和几个新的光藕之后,电梯下行正常,上行走不了,变频又没有显示故障,pc显示7,意思是变频器故障。《珠江富士》请行家们睗教

楼主:
请问模块的大小跟主板有没有关系。是否要重新设定主板的功率。请睗教。谢谢

楼主:
请有搞过这种机子的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真是一个死穴

网友A:
庄工:你好,还是要先找到说明书,开环拖电机,看是否有问题,开环拖没问题,说明驱动电路是好的,电梯下行可以,是发电状态,上行走不了,上行是电动状态,重点还是要查编码器板反馈回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裘工的指导,我正在仔细的检查,估计快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