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伺服系统能否同时实现定位控制和速度控制?

楼主(2008-10-02):
三菱的伺服系统能否同时实现定位控制和速度控制?MR-J2S可能实现吗???如何去实现?(小弟还是菜鸟刚学习不久,请各大虾赐教—)

动作要求如下:

1、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旋转一定角度,完成旋转后返来始初位置!

2、在旋转角度的过程中,旋转的速度要求:一开始动作旋转速度快,随旋转角度增加速度减少,直至到达目标角度停止,最后匀速返回!

网友A:
就是位置控制啦,位置控制方式下速度当然是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就是位置控制啦,位置控制方式下速度当然是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的。

谢谢,等我努力睇下手册学习下先!

网友B:
单纯以伺服驱动器无法同时保证位置和速度,可以在上位控制器进行轨迹规划,以实现位置控制为目标,兼顾轨迹的的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单纯以伺服驱动器无法同时保证位置和速度,可以在上位控制器进行轨迹规划,以实现位置控制为目标,兼顾轨迹的的运行速度。

上位控制器是怎样实现呢?请赐教!

网友B:
所谓的上位控制器是指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带运控模块的PLC、数控系统、单轴控制器等。

网友C:
"上位控制器是怎样实现呢?请赐教! "

上位控制器计算每一时刻需要的速度与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