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使用PROFIBUS控制变频器的时候如何用电位器设定速度给定

楼主(2008-10-02):
我现在用FROFUBUS控制MM440。但是需要电位器调速。P918设置成6之后,是不是端子输入就无效了。想要用电位器的话,是不是得送到模拟模块里去才行?直接连到端子上就不行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将p1000设为26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没用过 学习.......

网友C:
p1000设为2也可以了

网友D:
没有过,学习一下!

网友E:
频率好象有个主辅设定的,不知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刚看了看mm440参数表,p1000里,26 是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主) + 模拟设定值(附加)。还有个疑问,如果我通过DP设定了速度,电机正按照这个速度运行,然后我又用了调速旋钮,是不是电机就按照模拟设定的值运行了,也就是说DP设定的不起作用了?当模拟旋钮归零的时候,电机才按照DP设定的值接着运行?

楼主:
对:dwesjj 关于
将p1000设为26应该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也就是说DP控制和旋钮控制怎么切换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将p1000设为26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