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台欧陆,通过一个电位器给定,如何实现输出不同的速度?

楼主(2008-10-02):
请问,现在有两台欧陆,通过一个电位器给定,如何实现输出不同的速度?具体是要调节哪个参数呢?本人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调节给定增益

网友B:
还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如果简单一点,可以用主机的模拟量输出接入从机A4就可以了,

网友C:
没试过,只是觉得用其中一个的模拟输出。来给另一台输入,觉得不可行。

?

网友D:
主要功能特点:
ETD--790系列
高性能全数字直流调速器
37A-850A Standard Package
900-9000A External Stack
790系列高性能全数字直流驱动器专为满足所有的调速应用而设计,从单一直流电机传动到最复杂的多电机传动系统都能胜任。790的核心是一台功能强大的32位微处理器,以及先进的预测电流环控制算法,在此基础上允许用户近似无限度地组态以满足特定的要求。丰富的应用软件,包括卷曲控制软件作为标配,以及功能模块编程和可组态I/O端口,使用户可以在单一的驱动器内构成完整的传动系统。790可以工作在三相220V至500V的电压范围内,电流规格最大至850A, 适用频率从45Hz至62Hz。
●32位处理器 (世界上最先进的直流调速处理器)
●电流预测控制
●内置20种常用的功能模块,例如:卷曲控制,转矩控制,牵引控制,级联控制等
●4路14位高分辨率模拟量输入,完全可编程。
●8路光耦隔离开关量输入,4路输出,完全可编程。
●8路光耦隔离开关量输入,4路输出,完全可编程。
●标配的内部磁场控制
ETD 790 系列---直流调速的新标准,系统应用的最佳选择。
ETD790中文说明书链接地http://iask.sina.com.cn/h/user.php?uid=1548704911
QQ:5950878 苏铭////15010197822

网友E:
在模拟量输如后做不同的运算后再给作为速度给定。

网友F:
要看你怎没用,都是线性的只是有个固定的速差,那就调节输入口增益就行,否则要麻烦一点

网友G:
5楼的回答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2008-11-04):
请问如何将模拟量输入作“运算”之后再送到斜坡给定呢?

网友H:
不需要将模拟量输入做“运算”处理,因为变频器自己会算,就是比例增益(相当于%)功能。

网友I:
也可以在加两个微调电位器

网友J:
电位器控制一个,另一个用前一个的模拟量输出控制。

网友K:
您想两个速度相差多少,,具体说一下,,可以实用测速发电机反馈,,把反馈板的值调一下就可以!!!

网友L:
12楼的建义不错,这样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M(2008-12-18):
不会啊     学习了

网友N:
把两台变频器的输入下限值设置成不同 就可以输出不同频率

网友K:
把两台欧陆里的校准调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也可以在加两个微调电位器

网友P:
系统菜单里面可调类似电子齿轮的参数,很方便的

网友K:
在设置里,,调一下电枢电压校准!!!!!!!

网友Q:
一个电位器没做过,我都用两个电位器或仪表做的。

网友R:
这是一种主从联机控制模势,主要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场所,其次还要关键看你对590的内部参数了解有多少,不然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网友S:
还没有用过的,有机会看看啊

网友R:
对590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496035640,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网友K:
对590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5841026,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