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台欧陆,通过一个电位器给定,如何实现输出不同的速度?

楼主(2008-10-02):
有两台欧陆,通过一个电位器给定,如何实现输出不同的速度?需要设置哪个参数啊?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欧陆的没用过,其他品牌的有比例增益功能,如果信号频率是50Hz,当采用比例系数是50%时,得到的频率就是25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