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阀门定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02):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 SIPART PS2系列的阀门定位器,手动打开正常,很快就可能打开了.但是手动关闭的时候很慢,估计要三分钟左右才能关闭,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气源压力过高,调整到适合的压力范围即可

网友C: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建议把安装于阀门定位器外壳上的烧结铜消音器取掉看看。

网友D:
打开输出动作顺利,说明气动放大器正常,估计是气动放大泄放回路上喷嘴挡扳部分有堵塞现象。从原理分析可知,当气动执行器关断的时候,需要进行泄压动作,所以检查清洗相关部位看看。

网友E:
我是美国Flowserve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如果你用的是我们的阀门,你可以寄给我们维修,

0512-62881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