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00S与PC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02):
LG PLC第一次用,请各位多多指教!
K200S中K3P-07AS与PC通过RS-232C连接(电缆PC:CPU连接为:2-7,3-4,5-5),软件为KGL_WIN3.64版,波特率为9600,但在connect时老是提示“Cannot open communication port”,请各位赐教,不甚感激!
同时有两个问题:1、RS-232C连接对吗?该连接是查找相关资料而得,但网上有些说用常用的2、3交叉RS-232电缆即可,但两种连接方式都未连接上;2、是否还需作其它的设置或编程?

网友A:
是不是你那软件用错了!!我记得K200不是用KGL_WIN3.64来编程。应该是用XG5000来编程!楼主不访换个编程软件来使用!

网友B:
COM口对不对?PC上有无COM口?COM口要设置一下

网友C:
电缆都不对 连什么呀

网友D:
试一下235----- 325

楼主:
我是用COM1口,波特率设为9600,其它按常规设,无校验;我查相应的资料上说是235-745,但我也有些怀疑,可用235-325连接也没连上。软件问题我就没试过,因为手头没XG5000软件,我找找再试试,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那些可能的问题呢?

网友E:
如果使用K200S的编程软件使用235---325没问题.软件选择K200S的模式. 如果使用其他的工控软件是使用的是235-745

楼主:
我使用235-325连接过,但是没连接上,(软件使用KGL_WIN3.64),是不是还要作些通讯设置,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E:
是连接不上?还是不能下载?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没问题(能否贴以下你软件的设置图面)

网友F(2008-11-09):
1线接法是235-325.

2.点击PARAMETER——I/O——添加现有的输入出模块。

3.若仍出现连不上,检查是否是用COM1。或检查一下PLC上的开关,不能拔在RUN位置上。

网友G(2008-12-26):
各位老兄,LS,XG5000软件怎样玩,请指教.谢谢

网友H(2009-11-10):
就是用 KGL-win

不是XG5000

网友I:
专修各种变频器 PLC 伺服器 伺服电机 触摸屏等 PLC编程 机器改造 出售各种最新PLC密码软件:S7-200CN OMRON LG FBS 台达 西门子LOGO 松下 EV触摸屏 三菱PLC 三菱触摸屏 GP触摸屏 亚控组态软件6.51 6.52的软件狗 亚控组态工程密码等 服务电话:13556737676 东莞友诚自动化 肖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