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水泵用的 45KW 变频器 是否需要制动?

楼主(2008-10-02):
循环水泵用的 45KW 电动机 用变频器调速运行 是否需要制动?

什么情况下需要制动,采用什么方式。

谢谢。

网友A:
电机多转一圈有危害吗?

网友B:
很少听说水泵需要制动的。

网友B:
慢慢减速就可以了,水泵又不是需要精确定位!

网友C:
没必要制动吧,

设置好减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循环水泵要使用制动的很少听说,如要使用一般使用制动单元能耗制动

网友E(2008-11-01):
引用 网友D:

循环水泵要使用制动的很少听说,如要使用一般使用制动单元能耗制动

网友F:
循环水泵要使用制动?我看没必要.

网友G:
如果没有水锤效应的话,应该不用的。

楼主:
感谢大家,是的有水锤发生。是否可以通过加装制动呢

网友A:
如果有水锤现象发生,就更不能用制动,应该减速停车,减速时间愈长就愈不容易发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水锤现象发生,就更不能用制动,应该减速停车,减速时间愈长就愈不容易发生。

网友I:
超过55KW,以上用制动电阻。。。。   你这点,如果转动惯量不是太大,没必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J:
看具体情况,不定要加这个东西。

网友K:
有水垂现象,请检查管路是否设计合理

网友L:
我看完全不用制动,可以把停机设置为软停机,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外,可以选择防水锤效果明显的消声止回阀。

网友M:
设定减速停车就可以了,

网友J:
转动惯量不是太大,没必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N:
水锤现象?  那止回阀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O(2009-01-02):
慢慢减速就可以了设定减速停车.

网友P:
你可以适当将停车时间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Q:
水泵不需要制动吧,自由停车就行了

网友R(2009-02-24):
当然没必要。如果你硬是要设置一下也未尝不可,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的机会,也没危险,为以后的工作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