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10-02):
一辆电动车,电池是48V20AH的,大家知道电动车在启动的时候电流是很大的,350W的无刷电机启动电流在20A左右,启动时电池电量会放得很快,如果在电池的正负极间并一个10000uF/100v的电容在车启动的时候对电池是否有好处或者有什么坏处,是否可以这样接线,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A:
应
该
是
可
以
的
,
只
是
目
前
电
容
价
高
,
电
容
小
了
作
用
不
大
。
目
前
都
在
研
制
法
拉
级
的
超
级
电
容
,
如
果
价
格
能
降
下
来
,
今
后
有
可
能
代
替
蓄
电
池
。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有两个问题1.电容容量的问题,10000微法的电容有多大的作用的问题,在加大的话成本的问题。2.电容的充电的问题,在容量加大到一定时候,在接通电容时电容的充电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对于设备又是一个故障发生的原因。

楼主:
谢谢啊,电工小刘说得没错,我没实验过所以问问大家,哪天我来做个实验,测试一下看到底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