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台40KVA的交流焊机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8-10-02):
15台40KVA的交流焊机用多大的电缆 YJV  3*185可以了吗?

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A:
不知道实际工况,估计可以的.但要三相均衡.

网友B:
请问

1.暂载率

2.负载率

3.功率因数

4.不平衡系数

5.能用架空线吗

请多指教

网友C:
是阻焊还是电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