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上并联电容器会有什么反应!!

楼主(2008-10-02):
灯泡上并联电容器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A:
1 要看电容器的电压等级;

2 要看所用电源的容量。

如以上条件满足,灯泡正常。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B:
如果电容耐压足够,电容与灯之间相安无事;如果电容耐压不够,烧电容!

网友C:
没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D:
1、如果灯泡电源线足够长;

2、电容的容量足够大;

3、由于并联电容的无功电流在线路上造成明显压降的原因,灯泡的亮度会下降!!!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是有点问的天马行空。

网友E:
试一下不就知道落。

网友F:
都是并联,你家的任何家用电器都是并联在一起的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意义的事情

楼主:
灯泡的功率会下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灯泡的功率会下降吧!!!

天马行空无所不有,试下功率下降多少???

网友H:
灯泡的功率会下降

网友I:

问的太笼统.

网友J:
直流电路里可以保护灯丝抗冲击,交流电路里相当于并了一个电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灯泡的功率会下降吧!!!

不可能

网友L:
我想应该没有反应吧,灯丝两端的电压不会有变化,所以电灯的亮度不会变化

网友D:
与灯泡并联的电容器的无功电流在电源线路上有压降,灯泡两端的电压会下降!!!

网友M:
基本上没什么反应,线路上电流增加。

网友N:
如果电容足够大你接都不敢接,

网友O:
不知楼主是在白炽灯泡还是在节能灯泡上并联电容器?

网友P:
没试过,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Q:
没试过,意义不大。

网友R:
具体条件不说清楚不好回答。

网友S:
串联的有试过,并联的没用过。

网友T:
两人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网友U:
电容接在交流线路里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U:
容抗如果很小,灯泡就不怎么亮了

网友V:
直流电路里可以保护灯丝抗冲击,交流电路里相当于并了一个电阻

断电后会不会给灯泡供电,如果电容大点的话?

网友W:
并联没什么意义,可以串联降压

网友W:
并联最多能减少一点无功电流

网友D:
1、灯泡电源线路电流在没有并联电容时,只有灯泡的电流;

2、灯泡电源线路电流在并联电容后,不仅有灯泡的电流,还有电容的无功电流;

3、电源线路电流增大,线损增大,压降增大,灯泡端电压下降;

4、如果电容电流大,就能感觉到灯泡亮度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