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8-10-02):
电容式传感器,因为在粉尘比较大的地方工作,经常探头上覆盖着一些粉尘,刚开始没什么影响,但是用久了以后经常造成失灵,误动作。擦干净又正常了。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做成非接触式的.

网友B:
不同品牌的电容式接近开关对粉尘影响也不一样,可以考虑德国电容式接近开关专业生产厂家SIE,他会解决你此类问题.020-38889675

网友C:
是用的国产的吗?抗干扰或者残留,比如粉体,粘性物体,推荐RECHNER,通过调节24圈的电位计,稳定性很好。只是价格贵了些,好几百一只。http://microhys.blog.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1862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