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100台步进电机的系统该怎样控制

楼主(2008-10-02):
小弟接到个活,喷泉工程中用100台步进电机控制各自独立的100个喷头,实现多种花形变化,我要用100个控制器吗?本来想用单片机作个RS485通讯的步进电机驱动板的,可时间太紧了,不知是否有这样的成品可以买到?

楼主:
100个喷头在时序和空间上是相关联的,我由想不出集中控制100个高速脉冲的可靠方法,所以想用能讯来作,上位机只管协调,控制器接收指令具体控制步进电机,现在我找不到合适的控制器,才开始接触这块,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估计用通讯来做更加麻烦,还是用各种板卡来得好

网友B:
倍福的步进电机控制模块可以控制100个步进电机,该模块含步进驱动器,可直接接步进电机。可实现集中控制。但价格可能相对贵点。

网友C:
喷泉工程中的步进电机的各轴协同要求不会太严格~还是用485控制好了,
若干个譬如八只电机编为一组,中控站向各个小组分配任务,然后给出启动信号,小组长负责组员的脉冲
推荐使用带有较高脉冲性能的处理器,最好有多只定时器!

网友D:
tel:0755-33643798

网友E:
EasySmc2130,3轴rs-485接口步进电机控制器,http://www.lintron.com.cn

网友E:
可以用PCI多串口卡,或者以太网的串口服务器,扩充出9个串口,每个串口带4片EasySmc2130,每台EasySmc2130带3台步进,9*4*3=108台步进电机.我的QQ 49579631,欢迎和我交流.

网友F:
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我听只听说用变频器就行了?请教了

网友F:
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我只听说用变频器就行了?请教了

网友E:
如果是旋转运动用变频器来做当然是可以了,有些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阀门开度,从而控制喷泉的高度,那用变频器就不合适了.

而且我认为用变频器从价格上讲不见得便宜.

网友G:
"本来想用单片机作个RS485通讯的步进电机驱动板的,可时间太紧了,不知是否有这样的成品可以买到? "

这样的东西当然有.不过,也要看多大的电机

网友H:
呵呵,和我的项目有点相似,我是这样设计的,自已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做驱动器,用单片机来控制驱动芯片,也就是说一个单片机+一个驱动芯片+

一个步进电机,然后上位机通过总线将数据发送到各个单片机中,由单片机自行控制

如果需要全体统一,可以再由上位机发一个同步信号给所有的单片机,来统一指挥

网友G:
"自已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做驱动器,用单片机来控制驱动芯片,"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也比较经济的办法

网友F:
回十楼:用变频器也可控制高度,速度低了压力也低水柱就低,至于价钱,也差不多,用变频会省事很多,变频就自带485

网友I:
用总线控制吧,简单,省线,如需要相关的资料,联系我:zoufq@comtech.com.cn

网友J:
赞成 wzg1234 的办法。

网友E:
wzg1234,12楼  "如果需要全体统一,可以再由上位机发一个同步信号给所有的单片机,来统一指挥"

采用广播的方式,如何能保证所有的单片机都可靠的接收到上位机的同步信号?

下位机如何响应数据给上位机?

网友K:
100多个倍福步进端子,还有电源端子,K-BUS电源端子......价格是贵点,可靠性应该很高吧.

网友L:
我有现成的带485接口的步进驱动器,也已经在机床上使用,应该可以用于你这个场合。有需要请联系:6300@163.com

网友M(2008-11-01):
好像白山电机有带总线控制的

网友N:
我们公司的产品有总线控制,向您这个项目一点问题没有,价格还很便宜,而且可以用RS422或RS485进行通讯,可以联系我,laiyinlk@163.COM,

网友O:
用RS485通讯最多可带几个从机?

网友P:
告诉你个最简单实惠的方法,用驱动器自己发脉冲并能够接收 控制信号即可,雷赛有这样的产品,根本不用所谓概念上的总线系统,再去开发,真实时间闲的!雷赛26433338,yin_jeff@tom.com 或者 yiny@leisai.com

网友H:
RS485最多号称256从机,可能实际上到不了那么多,我估计100多是没有问题

网友Q:
产品名称:D3HB220M
产品类别: BS步进电机驱动器-->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产品编号:D3HB220M

          D3HB220M是基于DSP控制的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它是将先进的DSP控制芯片和三相逆变驱动模块结合一起所构成的新一代全数字步进电机驱动器。它采用了DSP控制芯片+驱动模块这样一种全新的概念与集成化设计思想所设计出的驱动器,使得其技术含量和集成度大幅提高,体积和重量大为减小,尤其是动态处理性能达到了质的飞跃;在可靠性进一步提升的同时,简化了其生产和调试过程.由于DSP处理器处理速度快,资源丰富,使得基于DSP控制的驱动器不但能适用或取代传统基于单片机或CPLD等控制的步进电机制动领域,还能满足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客户,(比如对驱动器内部有加减速要求的客户;需要驱动器内部集成了单轴控制器功能的客户;需要带编码器构成闭环的客户。)

          此外,本产品还有RS-485串行口通讯功能,可同时控制最多255个各自独立的步进电机,通过安装有驱动设置软件的个人计算机,就能进行参数设定,试运行,对单轴控制器模式进行编程等操作。

深圳市白山机电一体化技术有限公司(总部)

详情了解请您登陆本司网址:www.bsjd.com

联系人:王振国(销售与技术支持) 电话:15914005575

网友Q:
邮箱:wangzhenguo23@163.com

王振国----深圳白山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