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关于阀门定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02):
我是一名钢铁行业的仪表工作者,现在我厂所用的定位器式SAMSOND的3767和4763模拟信号4线制型,我现在想搞个改造,用费希尔的DVC 2000系列数字智能定位器替代原来的老式定位器,请问能不能使用原线路,如果不能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怎么该?

网友A:
不行,将模拟信号改为两线制即可采用费希尔的DVC 2000系列数字智能定位器。

网友B:
可以,DVC2000的接线端分为电源/信号/通信。电源两线,4-20信号两线,通信4线,若不考虑通信功能,用原来模拟4线即可满足常规使用。仪表校正可用手操器在现场进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非常感谢

网友C:
可以使用DVC2000,只是修改一下供电方式,将四线制改为二线制!

网友D:
对啊,DVC2000是二线制的定位器,HART协议也是通过叠加在4~20mA上进行传递的,楼主只需要保留两根线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新的定位器了。当然,如果楼主想利用剩下的两根线,可线在购买DVC2000时加装一个阀位传感器或一个限位开关,呵呵,当然是要加钱的。再有就是我不知道楼主是通过什么来控制的,具体怎么配的电,既然原来是4线制,那么现在必须改为2线制的接法。楼主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选择更换相应组件,还是改变线路的接法,要根据你们的硬件来定。

另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DVC2000的反馈组件是通过磁条来完成的,并不是传统定位器的反馈臂,所以改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磁条的安装和与定位器的配合。

网友C:
建议你跟换成萨姆森的3730系列的阀门定位器,你说的四线制是不是带位置变送的那种?如果是就不用跟换线路了!

网友E:
线路当然可以用了,两端做跳线啊,?

网友F(2009-06-06):
DVC2000为两线制定位器,只要将24V电源接到端子上就行。

网友G(2009-07-10):
SAMSON3767型和4763型电气阀门定位器也是二线制4至20毫安信号的,3767是模块化结构,可在壳内集成限位开关或电磁阀。所说的四线应是两根线是输入控制信号,接在控制回路的;另两根线是接限位开关或电磁阀的。4763只能接两根线。可以换SAMSON3730系列数字式电气阀门定位器。DVC2000是用于集成安装连接GX的,装配到其他型号或其他厂家的阀上麻烦些。对于控制信号回路,三线或四线制的阀门定位器已经不多见了,西门子PS2有三线或四线的,SAMSON的3767和4763肯定没有3线或四线的。

网友H:
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有两根线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