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报F006故障

楼主(2008-10-02):
     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这儿有一个地方的装置老是报F006故障,换上一台好的装置没过几天又报此故障,从西门子修回来后的装置又换上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此故障,直流母线的电压并不高,别的装置工作都正常,就他一个都报了三次了,测量过电机,也没有什么问题。又没有可能电机处于发电的状态时会报这个故障啊?因为它的转速始终是发生变化的,工作在调节的状态。

网友A:
欠电压的故障,

如果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板上的元件损坏,或者更换的元件不好不耐用,这个我以前遇到很多次,电压与实际不符合~~

网友B:
重新优化?

网友C:
欠电压的故障,要查明实际到底欠不欠压?实际不欠压就查板上直流取样电阻是否有变值的

网友D: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

楼主:
恩,现在那个装置还在保内,又发给西门子了。

网友E:
查查你的控制方式是不是V/F ,如果负荷变化过快这种控制则无法满足要求,容易报F006。建议把P100=3? 或调节速度积分器的时间和积分值

网友F:
其实这问题也不大,用不都着都发给西门子总部,那样也拖时间,我这里是上海西门子系统集成商,就专业维修西门子这一类,要是以后有需要,可以联系本人QQ361500480 ,手机15000445176

网友G:
从西门子修回来后的装置又换上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此故障:说明好了一段时间的,修的还是有用的.继续发西门子维修

网友H:
你测测交流输入侧电压的是否380V的波动范围?即20% 内。

从而判断系统是否真的有问题?

也许检测环节没有问题,大概是因为维修的环境调节的参数和你应用的环境不符合。

线路板上的电子原件都是贴片式的,环境问题对其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I:
你再优化一下试试看,静态优化做一下,有条件的话做一下动态更好

网友J:
请观察一下它的频率是不是比其他装置的低,如果是的话调高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欠电压的故障,要查明实际到底欠不欠压?实际不欠压就查板上直流取样电阻是否有变值的

朋友,F006是过电压吧

网友K:
F006是直流母线过电压,我想还是查一下制动单元吧。

网友L:
制动电阻不匹配,可能太小

网友M: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查询WWW.BPQPJ.CN

网友N(2008-11-03):
有=手西门子6SE70变频器大量出兽.13592292156

网友O: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P:
你看看你的接地线什么是否符合规范,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Q(2009-07-24):
修理变频器都是需要什么测量工具?我也想学?望个位指教。谢!!!

网友R:
量一下电源电压乘以1.414把P071设为此值,使保护电压上移,就不会跳了

网友S:
F006报警我遇见过,处理的办法是将变频器换到另一台电机(因无备件),运行正常。检查电机发现有对地现象,同时端子对地打火,放电后测量绝缘正常。重新运行恢复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同样故障,确认电机对地,更换电机后恢复正常,至今未出现报警。

网友T:
普尔斯曼自动化与驱动技术培训中心(西门子产品)
http://www.pulse-man.com

网友U:
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长期回收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010-69573657

网友V(2009-11-03):
可能是电压检测问题,看看R006检测是多少?和实际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W:
换一块CUVC板试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