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是什么的设备使用力矩控制器会比较多 ???

楼主(2008-10-02):
现在的力矩电机控制器的 市场怎么样 ???一般都是什么的设备使用比较多呢?

比如说32A的小电流的使用多呢还是 ???

是不是现在没有他的市场的 还是 以后逐渐的会被淘汰吗?????

请师傅多来说说~~~谢谢!!!

网友A:
用在经常需要堵转的地方多,比如说电缆设备中的收线架.

会不会淘汰还不好说吧,因为力矩电机还是有它的优势.堵转电流大,控制器简单.但调速性能一般

有的设备已经用直流电机取代了

网友B:
比如说拉丝厂的收卷电机,造纸厂的收卷电机,凡是需要恒转矩的地方和容易堵转的地方就会用到。

网友C:
“堵转电流大”

1、应该是堵转电流小;

2、堵转转矩大;

3、可以短时工作在堵转状态;

网友D:
用在收卷的场合,存在堵转可能的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