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系列自由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10-03):
请问在自由口设置的时候,在SMB30里设置成有奇偶校验的话,是不是转送和接受的数据会自动进行奇偶校验??还是需要增加一套校验的程序才行呢??

网友A:
当然要进行奇偶和校验的程序了,关于自由口的教程实在不多,例子也都是简单的,我找了好久算是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也不是说所有通讯的功能都列出来了,还要自己刻苦钻研

网友B:
奇偶校验是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