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流设定

楼主(2008-10-03):
驱动器的电流可以设到6A。但不太明白设置成不同的电流会对系统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谢谢!

网友A:
电机的出力能力,发热程度。匹配被驱动电机的额定范围。

网友B:
电流越小,电机发热越小,电机扭矩越小.

网友C:
电流大驱动器会报警,保护电机.当然一般用驱动器的电机都是好电机,所以说不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D:
电流越大, 电机力矩越大, 电机发热也大, 低频振动也大! 反之, 相反!

最好不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