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到达额定电压后再如何提高转速

楼主(2008-10-03):
有一台直流电机,当电压到达了其额定最高电压,请问在不改变电机线圈参数的情况下如何再提高电机的转速?大家能否提一下高见

楼主:
工控网难道没高手提一下高见,有些失望

网友A:
弱磁调速,注意不要超载.

楼主:
没别的高见了吗?哎!

网友B:
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B:
高见?  这种方法是最常用的,也是最普遍的,不过如果你的直流驱动器是西门子的话,那就可以另走他道了!

网友C:
用弱磁调速的方法,但别失磁了,会飞车的.

楼主:
大家只有弱磁调速一种方法吗? 没别的

网友D:
直流电机调速,电压一定,可 改变电枢回路电阻,改变励磁电流,

网友E:
我也只用过弱磁调速一种,想知道改变电枢电阻的方法怎样实现?

网友F:
不知楼主真实目的是什么?是出道“简单的难题”考考工控网友,借机物色高手,还是有什么难处要大家帮助解决?如果是后者,就要把具体情况讲得仔细一点。如果要求是合情合理的,高手自然会出来的。我想,这类问题总有人能解决的。

那如果要求不合理,就找不到高手啦?

也不能这么说,也有高手帮忙解释。比如已经是满功率了,还想提高转速,这就属于无理要求,弱磁调速也不行呀!

如果是想考高手,那就好办了。可以理解为初级电工题,谁的解最多?并不是有什么具体用处。反正不负责任,讲它十种八种、百十来种也不费难呀!

网友G:
书上说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下只有弱磁调速能用.

网友H:
加励磁电流,但注意不要加的太大

网友I:
想办法增大电压,但不能超的太多不然电机 也会坏的.

网友J(2009-07-05):
技术发现,改变原有的电机结构,电机的转速可达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