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前盖板盖不上了
爱用FLUKE!

楼主(2008-10-03):
我选用的SM321 DI 32*DC 24V模块上安装6ES7 392-1 AM00-0AA0前连接器后,为什么前盖板盖不上了?另外,前连接器接线的方法大家都怎么用啊,是用排线?最好有做好的机柜图发给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有这种事?

连接器没按到底吧?

网友B:
把螺丝上紧!~????????????????

网友C:
硬件手册上有接线方法啊,建议从下往上依次左右接线

网友D:
y应该是有什么东东没装到位,在仔细看看

网友E:
应该是前连接器里面的小卡子的缺口和模块上的卡口对不上,连接器上不紧吧

网友F:
不要用太粗的线就好了

40棵线都挤在一起当然不好弄

可以在模块上下端各出20棵线

网友G(2008-11-11):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为什么西门子不用两侧接端子的方法呢,我原来做DCS,都是底部侧面出端子,西门子的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原谅我的少见多怪啊~~~~~~~~~~~~~~

网友H:
呵呵,真有意思啊,还好盖上了啊,

网友I:
盖补上没关系的,不影响的

网友J:
连接器上里面那个槽对不上吧,卸了不要页可以

网友K:
应该是没有按到底 或者插歪了 按不下去了

网友L:
前连接器与模块之间有一个圆形的连接装置,必须方向对了,才能安装上去,40针的连接器要把螺钉拧紧,具体接线参照模板规范手册,线多是不好接,慢慢的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太粗的线就好了

40棵线都挤在一起当然不好弄

可以在模块上下端各出20棵线

网友N:
把盖板换掉

Order no: 6ES7 328-0AA00-7AA0 (Packaging unit = 5 pcs.)

网友N:
Order no: 6ES7 328-0AA00-7AA0 (Packaging unit = 5 p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