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P的指令输入

楼主(2008-10-03):
CX-P的指令输入方式,剃形图与指令间的转换方式等。特起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好像是视图里有转换的吧

网友B:
剃形图与指令间的转换如下图所示:

网友C:
如楼上的朋友所述。

在菜单栏中有梯形图与指令的转换。

网友D:
呵呵;只要没有逻辑错误,程序是可以自动转换出来的;

网友E:
试了一下,好像只有梯形图能打印,其它形式不能打印。

网友F:
程序没有错误的话,都能转换的!

网友G:
都可以打印的,不过现在没有必要打印助记符了吧?梯形图多方便

网友H:
打印助记符这个问题,我发过相关的帖子,有兴趣的话你查阅一下。

网友I:
利用快捷键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