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建立两处上位机监控中心

楼主(2008-10-03):
小弟是个新手,现在做一个工程,几家化工厂的地区监控中心系统的建设,他们每个企业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监控中心(中控室),共三家企业(一家用modicon的plc,两家用ab的plc),用modicon的plc的企业用的是tcp/ip的方式和他自己主控室上位机进行通讯。

现在我们想建设一处对这几家的企业的生产进行监控的系统,我们想把他们中控室的信号直接接到我们地区的监控中心来。请问各位高手能否给个方案:就是从他们中心的数据信号怎么接出来?通讯接线是怎样?等等。我们只做监控,就是他们现场传感器报警我们这的监控中心就能显示。谢谢!!

 小弟着急啊。有的话可以qq聊:61622683

网友A:
我们公司专业从事机房监控项目,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王伟13761721633,ww@kingsway.com.cn

网友B:
你的要求实现并不难,选一个多光口交换机(3个厂距离较远的情况)至少4口。采用TCP/IP光纤通讯的方式做一个星型连接,监控用的上位直接RJ45接交换机电口。完成!如果你在设计报价,千万别忘了 监控用的工控机上要装上位组态的哦,组态软件可别忘记咯。。。。呵呵

楼主:
5楼的兄弟 谢谢你啊,我就是这么想的,只是第一次做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实现通讯,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现在我们打算先做一家的监控,这家用的以太网通讯,我们这个监控中心和他企业里的监控室不会发生冲突吧?比如ip什么的。还有就是我们从他们中控室哪里引出通讯接口呢?(因为距离远,采用光纤两端加光电转换模块的方式)他们那端的接口接哪里呢?

可以的话能否留个联系方式,邮箱或者qq,我的是 acion@163.com; qq:6162268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