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西门子430,使用求助.谢谢!

楼主(2008-10-03):
有一台西门子430的变频器,在调试之前,参数都已设置,频率范围在0--50HZ,但在带负荷时,始终调不到为零或最小值,请问原因?

谢谢!

网友A:
看一下启动频率和最小频率的设置是多少!

网友B:
看看启动频率和下限频率,看看运行方式。。。如不行重新恢复出厂值,在不行那就送修吧

网友C:
是不是用的外部控制,如果是看是不是2和4没有短接.再不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