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电流多大才正常呢?

楼主(2008-10-03):
我用的电机是355KW,额定电流是660A,哪位有时间告诉我它是正常起动电流是多大?空载电流有多大?我这儿先谢谢了.

网友A:
启动和空载不一样吧....

调速电机启动都到额定吧

星角的没注意,...

网友B:
常规是大约20%----30%的额定值.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机不会是全压启动吧?启动方式不同,启动电流不一样.空载电流约是额定电流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