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楼主(2008-10-03):
我有一台备用
三菱变频器E540-3.7KW,日前取出使用,通电后能运转,但在面板上不能调频率,只能在参数表中的上限频率里调整,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1、P77设置成2。
2、控制模式是否为面板控制?
3、都不行的话,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