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半波整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03):
二极管半波整流是怎么回事?半波整流后的信号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半波整流?谁能告诉我,我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半波整流就是用一个二极管串在负载与电源之间,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的0.45倍左右,只取了交变电流的上半周,滤掉了下半周,家用电热毯的高低挡就使用这一装置.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知识你都没学过吗?

网友C:
简单,便宜,降压(0.45陪).电热器件可做高低档.

网友D:
随便找个模拟电子技术的书,半波,全波,桥式全学会。

珍惜!

网友:
不是电源接二极管,在接负载并联电容吗!半波整流可以使交流电转换成脉动直流电。

楼主:
谢谢各位和热心帮助,本人现在总算弄明白了。知道了反而觉得简单了。

网友E:
本来就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