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关于三极管,晶闸管,场效应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10-03):
三极管,晶闸管,场效应管,稳压管各有什么作用,有什么特点?听说有一个被击串后还可以恢复,是不是指的稳压?

网友A:
稳压管就是工作在击穿的状态下

网友B:
内部结构:三极管是两层三结 MOS管结构上与三极管有点区别,晶闸管是四层三结;三极管是以基极小电流控制输出,具有放大作用.场效应管分电压型和电流型,也具有放大作用.晶闸管是以触发极信号控制的,频率比较高,

网友B:
其区别很多,没时间留了

网友C:
不太清楚,你再看看资料吧!

网友D:
找本《电子技术基础》看看就知道了